请问惠普显示器 2211f这底座如何拆啊

楼主(2020-01-10):
万能的群啊,各位大师请问惠普显示器 2211f这底座如何拆下来啊

网友:
呵呵呵终于拆开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 维修高手也难到了

网友:
冬天塑料都硬不好拆我昨天开一显示器壳断了几个卡扣

网友:
要暴力 不然   一碰就掉

网友:
这种不拆后面,拆前脸

网友:
早期的品牌货都是螺丝+卡扣形式的,

先认真细致观察好,再动手,有些确实是只要拆前面的,后面只需把VGA接口的固定螺丝松掉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刚好有一个这样的机子问题

网友(2020-02-21):
惠普的显示器塑料壳严丝合缝,比较难拆

网友:
最好拆的都是一些组装的杂牌机

网友:
现在的超薄的显示器,无边框的也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