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150M-D3V无CPU供电

楼主(2020-01-10):
           GA-B150M-D3V无CPU供电,测各小管都没发现问题,最后把BIOS——B装到M后,正常亮机

网友:
理论扎实,经验丰富,技术高

网友:
BIOS问题
这是技嘉的通病了

网友:
另外一个BIOS建议也弄好

网友:
我认为应该刷一下bios

网友A:
无CPU供电,查的是电源管理芯片相关引脚到MOS上管有没有控制电压,怎么可能先干掉Bios?

网友:
最不容易坏的就是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CPU供电,查的是电源管理芯片相关引脚到MOS上管有没有控制电压,怎么可能先干掉Bios?

因为初始失败没PWOK。

网友:
pwrok正常后,桥读取bios中的me

网友:
备份bios装到主bios

网友:
找俩好的刷上去难道不行吗???

网友:
坏的不刷一下吗

网友:
最后把BIOS——B装到M后,正常亮机

网友:
直接刷BIOS吧

网友:
双BOSS主板,也把好的备份下,下次还来直接刷BIOS

网友B:
拆下来的 M BIOS扔掉吗?

网友(2020-03-01):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的 M BIOS扔掉吗?

扔呀,现在修板得讲效率,帮客户解决问题就行了

网友:
这个要修过的师傅们说一下  好像2个芯片没什么用  该坏还是坏  我准备以后技嘉就拆一片下来了

网友C:
我刚遇到一块,但换了还是没有CPU供电,,EN电压有2.98V

网友:
这是技嘉的通病?

网友:
这么新的啊

网友:
是双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遇到一块,但换了还是没有CPU供电,,EN电压有2.98V

你要先测有没片选,有片选信号,一般都是BIOS问题

网友:
是的,是双BIOS

网友D:
楼主简单的一修 主板供电不正常和BIOS没有关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简单的一修 主板供电不正常和BIOS没有关系的

据说新型的板 U电压有与无跟BIOS有关系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据说新型的板 U电压有与无跟BIOS有关系哦

具体我也不清楚 这是DDR4主板 其他的主板没有供电不和程序有关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具体我也不清楚 这是DDR4主板 其他的主板没有供电不和程序有关系的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5040-1-1.html 你看看这里人家也是刷了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5040-1-1.html 你看看这里人家也是刷了BIOS好了。。

谢谢楼主指点了 我还真以为CPU供电不和程序有关系了 可能以后修到DDR4的没有CPU供电 可以先刷一下程序了 楼主好心人阿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我的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技嘉H61的时候就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对换BIOS可以好,

网友(2020-04-07):
备用BIOS不装没影响的

网友:
这样的 都修得出来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