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不过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2020-01-10):
联想y400插上适配器 无电流 一看应该是不过保护隔离

拆机量公共点只有0.89v       隔离管g级量到为18v 明显不对 要为低电平才导通

想要导通 PACIN要为高电平 结果一量为低电平 接着这个电压往上面查 PACIN想要为高  那么ACPRN要为低截止 才让BQ24737-VDD串联分压使PACIN为高  结果ACPRN为高电平 接着往上面查
查到这里 当适配器电压检测正常后 芯片会内部拉低ACPRN 经测量第6脚为1.5v 正常为2.7v 发现俩个电阻阻值偏大 不稳定 直接在料板找了俩个相同的电阻装上
正常  OK

网友:
理论很好 ,好久都没有碰本子了

网友:
原来是充电芯片六角电压偏低导致,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
理论很好 ,好久都没有碰本子

网友:
那连个电阻是多大的老铁

网友:
玫瑰花抢戏了啊

网友:
居然是电阻坏了,我还以为是芯片坏了呢

网友:
修本本,最怕的就是电阻掉件,或者阻值偏低。理论相当可以啊

网友:
当适配器电压检测正常后 芯片会内部拉低ACPRN 经测量第6脚为1.5v 正常为2.7v 发现俩个电阻阻值偏大 不稳定 直接在料板找了俩个相同的电阻装上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的好文章!!

网友:
上次修一个g50-80不过隔离换的充电ic

网友:
我还以为是芯片坏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对呀

网友:
基本功扎实才能分析的很好

网友A:
楼主高手,我今天Y400也调皮了,正好请教一下,症状:外接电源后显卡GT750M工作在低功耗状态,鲁大师跑分四千分,显卡测试和3D游戏帧率几帧,显卡驱动管理程序查看处于低功耗的低频工作状态,不外接电源就是这种状态。外接电源接触良好,电池显示充电中,这个属于哪里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手,我今天Y400也调皮了,正好请教一下,症状:外接电源后显卡GT750M工作在低功耗状态,鲁大师跑分四千分,显卡测试和3D游戏帧率几帧,显卡驱动管理程序查看处于低功耗的低频工作状态,不外接电源就是这种状态。外接电源接触良好,电池显示充电中,这个属于哪里故障?

外接电源插头表测20V(空载)

网友:
六六六,技术流走一个

网友:
不错,理论很扎实.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