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型号:联想V460

楼主:
故障现象:插上电源电流0.27A左右,不触发。
解决:客户反应之前进过水维修过,拆下主板后目测发现南桥更换过,有几处轻微腐蚀,其中隔离管处比较严重点。
CPU供电芯片ISL62882明显烧焦。
更换ISL62882及处理腐蚀的地方后测量各大电感对地打值无明显短路,便插电测试,刚插上DC头可调电源啪的一声,19V大电流,赶忙拔掉,心想CPU供电上管铁壳应该击穿了,于是拿起来万用表直接测量CPU供电上管与下管的D极,发现并没有击穿,测量公共点也没有短路,奇了怪了,大电流怎么回事?于是又对其它电感测量一番。发现L16待机5V_PWR及L26 +VGFXCORE_PWR集显供电对地为0,刚刚明明都测量过全部电感都没短路的,咋说短就短了呢?(此时,也是悲催的开始)拆下CPU后集显不短了,CPU光荣牺牲,测量集显供电上、下管G极,发现上管G极对地值竟然无穷大,更换U61 ISL62881芯片阻值正常了。请出烧机大法,对着L16电感调了3.5V电流跑上5A烧了一会,被电感旁的6.3V330UF大电容狠狠的烫了一下,拆下电容后打值,发现对地值27,感觉偏低了,于是对着旁边的L17待机3D3V_PWR测量一下,发现值也有200左右,既然偏低那就继续烧吧,这时电流只有0.35A左右了,ISL62882微微发热,用万用表测下管D极竟然有2V左右的电压,把两组上管都拆了竟然也还有电压,于是怀疑ISL62882又坏了,拆下ISL62882后果然正常了,重新安装新ISL62882芯片及上管后再回到待机芯片TPS51123,测量L16阻值已经有200多,测量其下管G极对地只有10,以为下管坏了,拆下后一样,拆待机芯片TPS51123后测量为无穷大,装回下管及更换TPS51123和6.3V330UF电容后通电测试,插上电后自动触发(COMS电池贴在ISL62822芯片上,早就拔除了),电流只上到0.17A左右,测量各电感只有3.3V、5V、和独显供电0.9V外,其它均无供电,先修桥供电1D05V_PWR,测量U42。
10脚工作条件均正常,更换U42后1D05V_PWR供电正常了,但电流也只上到0.25A左右,测量L20内存供电1D5V_S3没有,发现其PWM芯片U5和U42是同型号芯片。
测量1、4、10脚后直接更换U5后上电发现电流0.7A左右瞬间掉电,等了一会也没反应,还缺电压?1D05V_PWR和1D5V_S3供电正常了,接下来就是L25 +VCCP_PWR总线供电了,继续看U65。
又是RT8209E,说了都是泪,先换了再说,更换后通电测试,电流到0.8A左右掉电重启后亮机。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