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3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1-10):
客户拿来一台东芝L730,版号DA0BU5MB8E0。说开不了,测试触发电流0.006 ,首先考虑二级转换问题,测量转换电压 PQ19和PQ14转换正常,但是PQ33和PQ15不正常, 查MAIND电压为0V不正常。追查MAIND来源,来自15V上拉并最终受控于MAION。测量15V有13正常 ,测量MAION为0V低电平不正常。MAION来自于EC,在EC收到南桥发来的SUSB#和SUSC#后,会发出MAION。测量SUSB#和SUSC#都为0V。。追查南桥待机条件(VCCRTC/RTCRSTZ3/SRTCRST#/RTCX1……),测量发现RSMRST#只有0.2V 无语,直接更换EC,更换EC后,触发电流才0.08就掉电,以为是二级电压没出来,又是一顿测量,浪费十几分钟,结果发现连PWROK都能出来一下,找来CPU内存装上,尼玛,亮机

网友:
维修就这样有时候毛病修好了,忘记有些步骤了就捣鼓半天不亮

网友:
RSMRST#信号拉低导致的问题

网友A:
RSMRST#这个信号不是应该早就检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这个信号不是应该早就检测了吗

按开关有电流跳动,刚开始忽略了

网友:
最后最后整的还是那一块有问题

网友B:
测量发现RSMRST#只有0.2V 无语,直接更换EC

没有RSMRST就直接换E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发现RSMRST#只有0.2V 无语,直接更换EC

没有RSMRST就直接换EC吗

人懒

网友C:
你是裸板维修的吗?CPU,内存都不装的?不是短路的话,,,CPU至少装在上面维修啊,,有的板不装cpu触发电流很小的,,会影响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裸板维修的吗?CPU,内存都不装的?不是短路的话,,,CPU至少装在上面维修啊,,有的板不装cpu触发电 ...

是裸板修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的好文章!!

网友:
查MAIND电压为0V不正常。追查MAIND来源,来自15V上拉并最终受控于MAION。测量15V有13正常,谢分享。

网友:
很多机子不装CPU触发就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