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6开机定120ma求助

楼主(2020-01-10):
老哥们救救,  小米6,玩着玩着,放着放着,可能会出现死机,然后联机就是9008端口,这时看电流的话,就是跳一下,然后定在120毫安 联机9008  有时重扣一下电池就能好,有时我把pmi8998吹吹就能好, ,也加焊过硬盘,但是感觉一直没找到它的核心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有虚焊?用力按着CPU开机看看

网友:
9008,有条件把CPU和硬盘都重植一下,摔出来的问题。

网友:
能连机估计CPU没事、可能是硬盘虚了或坏了

网友:
8998本身坏导致的

网友(2020-02-21):
大线电源我都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