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A55M-E不上电-跑91

楼主(2020-01-10):
ASUS A55M-E rev:1.02,故障不上电,RSMRST#IO拉低仅1V,更换822上拉排阻无果,挑起IO46脚恢复3.3V,顺利上电跑码91,看来此板RSMRST#可以不受IO控制,折断P46的金属脚。跑码91,官网下载0712版本BIOS,从2048H到文件末复制出来就可以编程器刷了。刷完还是91无果。休息了一会儿,重新拆装760K,装上电池,插上内存、显卡,正常跑码B2亮机。跑码91绕了一大转,期间测量了DRAM供电、+1.2V_APUSB1.1V3VSBVCOREVDDNB均正常,回想怀疑是没有插内存引起的91故障?所以在修复此板之后又将BIOS放电,取了电池、拔了内存和显卡,只剩760K测试顺利跑码3F不再是91,报警12短。怪了!难道是CPU没插好?--

网友A:
跑91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91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刷了BIOS还是跑91,就没再动过BIOS了,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电池要装回去,电压不对也会不开机

网友:
有些老主板就会发神经。无限可能。

网友:
滴 滴滴不是找不到显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