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炎魔T1 pro-781S1N 掉电

楼主(2020-01-10):
开机进系统正常,进系统后什么都不操作都是29分钟准时掉电,掉电后还能开机又是29分钟准时掉电,风扇温度已经排除,BIOS已经刷过还是一样的, 有遇到的吗

网友:
最好把版号  主板图片拍个传下,,这样更好些 看下主板才更有印象  有没有修到过的,,这样子发帖  很难理解,,,

网友:
一般经验来说 这问题 BIOS排除就是桥

网友A:
先排除电池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电池问题吧

那我不插电池试试

网友B:
定时掉电,肯定是bios程序或者桥问题了,bios 排除过那就只剩桥了

网友:
这个独显供电有问题也这样。

网友C:
这种机器我记得乔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时掉电,肯定是bios程序或者桥问题了,bios 排除过那就只剩桥了

南桥准备订货了                     不行就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器我记得乔容易坏

事实证明不是南桥问题了,显卡供电忘记买了只能年后,不知道小伙子还修不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电池问题吧

是个思路,现在有些机子不上电池不开机,如果电池有问题,掉电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