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3A76ME不跑码无显不插内存不报警

楼主(2020-01-10):
CM3A76ME,各项电压正常,不跑码无显不插内存不报警,准备刷BIOS,但是备份下来的BIOS和论坛下的BIOS完全一样,所以没有刷重新装上BIOS。论坛说不跑码加焊北桥,于是扣了主板电池上BGA加焊北桥,之后忘了装电池上电还是不跑码,论坛说不跑码AMD主板应注意LDT_STOP#信号,查了LDT_STOP#1.5VLDT_STOP_NB#1.8V正常的,又把Q40换了个三极管SST3904一个样,不存在“LDT_STOP#信号低电平会导致有复位不跑码”的问题。突然看到电池没有装,装上上电跑码直接亮机。有时主板不装电池不跑码这次算是遇到了,故障应为北桥虚焊修复此板。

网友(点评):
图已上传在3楼,主要是这几天论坛服务器不稳定,编辑帖子会被莫名删除掉,所以写得简单的很,报歉。

网友:
来张图吧。。。

网友:
有图有真相,满足你们。

网友:
图已上传在3楼,主要是这几天论坛服务器不稳定,编辑帖子会被莫名删除掉,所以写得简单的很,报歉。

网友:
通病了   不跑码换电池    无复位干北桥

网友:
老款amd的电池没电不开机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