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5-4210m cpu 装到板上测CPU供电电感阻值大概是多少?

楼主(2020-01-10):
接一台战神机器,短路,拆机发现CPU上管短路了,i5-4210m cpu 装到板上测CPU供电电感阻值大概是多少?我这个测试为1-2欧之间供电管阻值正常是多少欧的 , 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CPU确实坏了,考报价能力的时候到了。

网友:
U坏的概率很大

网友:
可以把CPU拆出来测针脚下面的两个大电容阻值在100左右正常,如果阻值很小那就是烧了

网友:
这个U很坏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边坏了好几个了

网友:
战神的这款主板好烧CPU

网友A:
烧U的,我这现在有一台,但上管没有烧断,CPU点不亮,换一个U就好了,装上阻值在7~15这间。

网友B:
虽然是在讨论cpu 但是你发上来的图片不是PCH吗个人感觉 cpu有时候有个2欧的都还可能没坏

网友:
上管短cpu挂的机率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U的,我这现在有一台,但上管没有烧断,CPU点不亮,换一个U就好了,装上阻值在7~15这间。

感谢提供宝贝信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是在讨论cpu 但是你发上来的图片不是PCH吗个人感觉 cpu有时候有个2欧的都还可能没坏

?这CPU是BGA的,,也可以说是PCH吧。。。。。。

网友C:
4代U上管短很容易挂U,你查下intel官网这代u的架构图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4代U上管短很容易挂U,你查下intel官网这代u的架构图就知道

测试了,CPU 坏了。。。。

网友(2020-03-12):
一般的CPU安装在主板以后测CPU电感都有几十欧的

网友:
应该是U也坏了。。。。。

网友:
CPU 报废了。。没搞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