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 1060 5G bios

楼主(2020-01-10):
几个5G的1060 BIOS

onda Taloot GTX 1060 5 GB 201456.rom

Gigabyte GTX 1060 5 GB 206530.rom

Galaxy GTX 1060 5 GB 204951.rom

Zotac GTX 1060 5 GB 201568.rom

Manli GTX 1060 5 GB 201758.rom

Maxsun GTX 1060 5Gb 5 GB 211700.rom

Asus GTX1060 5G 5 GB 200289.rom

网友A:
只要能通过nvflash刷上去的 都不用担心刷错

网友:
强,真的很感谢!5G的BIOS这回不用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通过nvflash刷上去的 都不用担心刷错

想请教师傅个问题:想问下这个5G版的核芯片代号有三种,请问分别有什么不同呢?GP106-350-K1-A1:GP106-350-K2-A1:GP106-350-K3-A1。就是分别有三种K1,K2,K3,不能通用?

网友:
我也不知道啊~我摸都没摸过5G的1060啊!!!
我觉得只要核心的DEVID=1c04 应该就没问题
GP106-400的核心做的3G都有,就是我也没实际见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师傅个问题:想问下这个5G版的核芯片代号有三种,请问分别有什么不同呢?GP106-350-K1-A1:GP106-35 ...

也有可能是内存信道坏的位置不同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师傅个问题:想问下这个5G版的核芯片代号有三种,请问分别有什么不同呢?GP106-350-K1-A1:GP106-35 ...

内存供电电压不同 果真是内存信道问题
K1可以用GDDR5XL
k2用GDDR5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电压不同 果真是内存信道问题
K1可以用GDDR5XL
k2用GDDR5X

那K3又是用的哪种显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K3又是用的哪种显存呢?

剩下的只有GDDR5

网友(2020-02-16):
想招聘显卡维修技术员,有朋友认识或者帮介绍下吗

网友C(2020-07-26):
不知1060 3G的卡能不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1060 3G的卡能不能刷

不能,因为5g的devid=1c04

网友D:
这个需要nvflash刷上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需要nvflash刷上去吗?

是的,只能用nv刷

网友E(2021-08-18):
用编程烧录器写人可以吗

网友(2021-09-25):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通过nvflash刷上去的 都不用担心刷错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备份bios,那些刷黑屏的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地址大巴类似这样 的BIOS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

网友F:
楼主只是个搬运工,还收费这么贵,10分下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只是个搬运工,还收费这么贵,10分下一个。

手机上传的设置不来,
其实吧能修好,哪怕100积分也值了对吧

网友(2021-11-30):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内存信道坏的位置不同吧~

K3-a1有吗?

网友(2022-05-10):
楼主只是个搬运工,还收费这么贵

网友G:
相同型号可以刷吗?

网友(2022-06-09):
引用 网友G:
相同型号可以刷吗?

看供电和版型

网友:
资料难得,收藏备用,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