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97mx-gaming5通电断掉

楼主(2020-01-11):
这板子触发循环通电断掉,无短路,电压应该都正常,官网下的bios刷了一样,一般1150架构的这故障多数为bios,me电压和信号,有的就是桥了,可以这板子的1.05me电压好像不是和别的板子那样设计的,io脚量了几个ok信号也正常的,pdf图看的蒙蒙的,实在不想承认是桥的问题,有没大佬指教一下或者秒掉。

网友:
不知道啥叫应该正常

网友:
至少插个检测卡,看看供电对不对,跑不跑码吧

网友:
确认不短路,就短接atx的开关信号,强制供电,然后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