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pro a1289 插电 主板亮红灯

楼主(2020-01-11):
大佬们 我的 mac pro a1289 mb 871 插电 主板亮红灯

网友:
求大佬们告诉一下哪里的问题,或者给联系方式寄修谢谢了!

网友:
挖槽 苹果的主板上还有灯?

网友:
那么这个可能不是一般的灯 应该是故障灯 你查这个灯的码去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这个可以接表看下电流吧

网友A:
CPU主板那坏了,苹果工作站CPU到年限了,坏得越来越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主板那坏了,苹果工作站CPU到年限了,坏得越来越多了。

好修吗?咱们的论坛里哪位师傅可以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修吗?咱们的论坛里哪位师傅可以修啊?

不好修,我这还有一块,检测内存供电阴值低,正常板测试是150欧,有一台正常的测试过,换了芯片,阻值对了,但是一通电上下管会烧一对,感觉是芯片假货。

网友:
看故障灯边上的e文,是不是CPU过温告警?

网友:
cpu 虚焊了?

网友C:
对应灯查一下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应灯查一下代码

怎么查呢?有对应的表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修,我这还有一块,检测内存供电阴值低,正常板测试是150欧,有一台正常的测试过,换了芯片,阻值对 ...

大佬 这种情况 是cpu板 的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呢?

网友:
明显里CPU没有过检,插好CPU板板,或者更换过CPU,更换的CPU主板不支持,871不升到5.1的固件是认到更高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应灯查一下代码

师傅你有 代码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修,我这还有一块,检测内存供电阴值低,正常板测试是150欧,有一台正常的测试过,换了芯片,阻值对了,但是一通电上下管会烧一对,感觉是芯片假货。

应该是你没焊接好芯片吧?假货的概率很低。

网友:
苹果A1289不触发维修案例 -
http://www.91xiu.com/thread-421710-1-1.html

网友:
苹果A1289通病解决方案 -
http://www.91xi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5008

网友:
主板坏了,亮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