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短路,烧鸡后就好了无更换任何原件

楼主(2020-01-11):
A1466-820-00165-A,客户说在售后检测是电源芯片坏了,就到我这里来了。通电电流0.05左右绿灯也不亮,测公共点无电压(心想可以公共点短路了)
断开电源打阻值正常的,量到3.42v电杆时候阻值000,烧鸡线焊电杆上烧鸡3v,电流2a多,通电第一时间电杆那里就冒烟了没管因为焊烧鸡线用了焊油,摸ec那边过了一会才烫也没摸出具体是那里,没敢烧太久。
想了下电杆应该只有一端短路了,就拆了电杆,测,往电池那端短路了000,另一端200多阻值,焊上烧鸡线,通电就5a了,准备去摸ec周围,电流一下变0.005左右了,再打阻值200多了焊回电杆自动触发,亮了。客户着急装好测试拿走了。无更换任何原件。当时也没拍照片。
我的猜想是可能那个小原件短路接地,通过大电流烧鸡把它完全烧断路了。

网友:
烧成无穷大了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通电5A,冒了点烟掉了一个电容,就好b

网友:
不处理的话 以后再烧的话就会坏的面积更大

网友:
乃只是大短路了吗

网友:
昨天修一人台A1466,内存供电管穿,居然能烧三个内存颗粒,4个一起换180元四个。

网友:
3.42v那边有个电容 接地短路了,用烧鸡法将电容烧开路了?

网友:
短路到断路

网友(2020-03-15):
大概率是小电容短路了,烧成断路了,就好了,,,

网友:
烧成不明不白了,这样的维修精神不值得提倡,还是找到问题所在,这样才会心安!

网友:
应该是把短路的烧断了。

网友(2021-10-11):
烧开路了,不过这个电容应该没用了

网友:
有可有烧死一大片,哈哈,运气不错

网友:
ec 附近的那三个小电容坏了 烧一下断了但是后期肯定会返修。我就试过 当时烧好了五天后就拿回来了 同问题 ,
最后撒松香烧出来了 过去三个月了都没返修

网友:
有电容烧开路了    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