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WiFi芯片损坏导致耗电快维修

楼主(2020-01-11):
  【故障机型】:iPhone 6 Plus

  【故障现象】:耗电快

  客户描述说,手机耗电很快,用不了多久就没电了。

【故障分析】:
  手机耗电快,接可调电源看一下是接电漏电还是待机漏电或者是开机漏电,要是都没有的话,有可以是电池问题导致的,一个一个排除。

【维修过程】:
  拆开屏幕,接可调电源看一下电流,发现接电漏电四百多毫安。

  拆开机子,拿下主板,接电触摸看是哪里发烫,触摸到WiFi的时候,发烫严重,熏松香接电马上融化。

  风枪取下WiFi芯片,接可调电源,不漏电了。

  处理好WiFi芯片位置的焊盘,找一个好的WiFi芯片,植好锡,上回芯片。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功能正常,漏电排除,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WiFi芯片不良导致的耗电快。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A:
不用测试架解绑wifi吗

网友:
修机如行云流水,思路清晰,点到即止,让人一看就会意,修的非常舒服,意犹未尽

网友:
真的是高手楼主辛苦

网友:
6p以上需要解绑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测试架解绑wifi吗

6s一下的机器都不用取硬盘解绑

网友:
思路清晰,熏香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测试架解绑wifi吗

6代 不用解绑

网友:
很棒的维修!

网友:
肯定要解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