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na-d6,大神看过来

楼主(2020-01-11):
原本正常。一次摄子短45针脚开机,风扇微转一下即停。然后开机无反应,更换电源,u,最小化等等,均无反应。开机power4,5针脚,4脚接地,5脚对地阻值251,正常板770。大神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电源

网友:
就是不触发,本人小白,请大神赐教

网友:
加电开机正极3.28v,就是不触发。直接短电源绿黑线,cpu,北桥都发热

网友:
风扇微转一下即停,应该是触发掉电吧,测量主板电压都出来来吗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我只是一个爱好者,虽有部分工具,但真没有技术可言。此板情况应是触发掉电,但只那一次风扇转下即停,往后就没任何反应了。我手头还有一块z8nr-d12,开机线路应同于此板,经测开机对地电阻770,此板为251,整板电路不会量,不知从何下手。应是开机触发线路中的某ic或电阻烧坏,最多io坏。但仅是猜测,维修是不能靠猜测啊

网友:
如果哪位大神修过此故障,请教我该测哪几个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