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l5930c代换uP0132P 成功!!

楼主(2020-01-11):
apl5930c代换uP0132P 成功!!

华硕  X505ZA REV 2.0

网友:
怎么我记得5930是个八脚线性芯片

网友A(2020-03-15):
芯片的输入输出电压都是多少

网友:
芯片的管教定义 知道了输出电压多少

网友:
apl5930c代换uP0132P这个两个芯片可以互换

网友:
这两个本来就是一样的

网友(2022-10-27):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输入输出电压都是多少

这款3V输入,输出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