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 屏幕显示浅色正常 深色有亮带视频如下

楼主(2020-01-11):
求维修师傅支招或者可维修的Pm下

网友A:
看得不太清楚,感觉像屏幕或者屏幕背光的问题捏

网友B:
大概率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得不太清楚,感觉像屏幕或者屏幕背光的问题捏

可维修吗伙伴 还是说只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屏的问题!!

可维修吗伙伴 还是说只能换

网友:
屏和显卡都有可能,但屏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应该是屏幕的问题,估计只能换。

网友C:
拔插一下屏线啊。

网友:
看样子是屏幕有问题

网友D:
我之前显卡受潮也有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显卡受潮也有这样的

最后怎么解决的伙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拔插一下屏线啊。

试过了伙伴 没能好用

网友:
屏背光 LED灯珠问题 换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