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Tianyi310-15IKB LA-d562p 屏蔽载板内存

楼主(2020-01-11):
此板号为LA-d562p 4.0。非LA-d562p 1.0 。注意不通用,这个是我测试的结果

BIOS 为维修后自己合成全新ME 和 修改了BIOS 屏蔽了载板内存的BIOS,我原机为载板内存损坏,放心使用

Tianyi310-15IKB合成OK屏蔽内存带DMI LA-d562p

网友:
不屏蔽的也放一个啊,又不是人人都板载内存坏了

网友(2020-03-03):
屏蔽的测试过,好用

网友A(2020-04-16):
谢谢分享,内存没有短路的情况下,LZ你这个是要拆掉内存颗粒刷,还是不用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内存没有短路的情况下,LZ你这个是要拆掉内存颗粒刷,还是不用拆。

没短路,不用拆。直接刷

网友(2020-06-02):
有没有
Tianyi310-14IKb  通用吗

网友:
跟楼主版号型号一模一样  屏蔽板载内存BIOS亲测OK  合成的试了一下不行电流只到0.32

网友(2020-07-29):
同4。0的版号,刷了合成不屏蔽的,点不了,  刷了屏蔽的  用原机颗粒内存也点亮了,楼主是不是搞反了?

网友:
这两个BIOS都有问题

网友(2020-10-29):
手上刚好有个不过内存的,下来试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好好用

网友(2021-01-27):
我怎么不能下载

网友(2021-03-19):
貌似不能用啊

网友(2022-02-24):
刷了电流只能到0.35A

网友:
刷了还是不行只能到0.35

网友(2022-08-07):
4.0的刷了0.35

网友(2023-06-12):
楼主正解,1.0的屏蔽程序确实不能用,这个4.0的屏蔽好用,点赞

网友:
下载试过了  是好的 谢谢

网友(2024-05-11):
怎么是集显的,有独显屏蔽板载内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