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A40D 待机正常 不开机

楼主(2020-01-11):
华硕A40D  代机0.015  按下开关 电流能跑一下 0.018 不开机  拆机检查开关 没有问题  电池也有3

网友:
HOw can you repair this ??????????????????

网友:
你一定是不知道南桥供电电容这么个事情

网友:
如果是AMD的就对了,换南桥供电电容吧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663190-1-1.html

看这个帖子,帮你秒杀!

网友:
换桥旁边的那个电容 上边表示是100 给他换个330 基本就好了

网友:
是那个电容的故障吗?

网友:
没头没尾的啊 说的

网友:
这门好进。所以行情也就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