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MS7788 re1.0 CPU不发热 上电自动启动不跑码

楼主(2020-01-11):
MS7788 re1.0 CPU不发热 上电自动启动不跑码

网友:
先查短路,再查短路

网友A:
先查短路,再查断路

网友:
有图就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短路,再查断路

上CPU图中电容短路

网友:
不上CPU又正常

网友:
先测5脚和34脚吧

网友:
短路要拆啊,拆电容拆mos,拆到不短路为止

网友:
并不是看看它就会好的,要学会检修,检查和维修

网友:
查短路用不着上电的,不小心会扩大故障的,

网友B:
CPU阻值 本来就不高,,只要不为0.。。。就木有多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阻值 本来就不高,,只要不为0.。。。就木有多大的问题

谢谢老板  好的 我再试试

网友:
可以启动,一般不会有大短路,CPU阻值很低的,有些CPU阻值0,实际上是表精度不够,不用管,你的CPU无温度,代表无CPU供电,查CPU供电的各条件,并且其余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大多是开路了,短路大多是特别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