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反馈]
鑫智造能保存下搜索纪录

楼主(2020-01-11):
鑫智造能保存下搜索纪录
经常遇到关闭软件后,再次使用还要搜索版号或者机器型号 能有个搜索纪录保存功能就好了,这样会很方便使用了。

网友A:
加密解密的过程太卡了

网友(2020-03-16):
引用 网友A:
加密解密的过程太卡了

麻烦检查下本机运行环境。
win7 关闭如360,QQ管家,右键鑫智造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你这样试一下。

我们随机找了20个用户调查。
目前除了底部目录打开速度稍慢,其他都已经很快了。

网友(2020-06-01):
确实还是有点慢,改进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