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改个BIOS

楼主(2020-01-11):
                                                                                          V星主板型号是H170M-S01,主板故障是不开机的,去官网,论坛找了也没这个板子的BIOS,然后就从另外一块好板用编程器读取了一个刷上去开机了。但是每次开机都提示这个画面------------------------------------------------ 。求大神帮忙改个BIOS。谢谢!

网友:
这个是主板的BIOS

MSI H170M-S01.bin

网友A:
我不是大神  但是能改 你看行不行?

网友:
这是好板备份?

网友B:
按f1 进去恢复出厂,不行么?

网友:
对,是开机的板子备份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大神  但是能改 你看行不行?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f1 进去恢复出厂,不行么?

不行,保存后重启还是一样

网友:
把me合成夏就可以了

网友D:
去官网下载 然后直接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行,保存后重启还是一样

BIOS虽然老旧  但是不影响点亮9900啊,照猫画虎,搞定一个,联系我测试

网友:
合成下
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大神  但是能改 你看行不行?

李哥出手   没有什么改不了的

网友:
oem板,官网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官网下载 然后直接刷啊

oem板,官网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官网下载 然后直接刷啊

OEM 没提供   咋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虽然老旧  但是不影响点亮9900啊,照猫画虎,搞定一个,联系我测试

好的,BIOS在哪里,昨天没上班.

网友:
BIOS软件没有刷好,重新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