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打磨机解iPad air2一例

楼主(2020-01-11):
客户拿来个iPad Air2要解ID,确认是自家用的,结下开搞

拆机

自从用了打磨机后,安逸惯了突然有点怕撬这种边上就CPU和暂存的
但是ipad板子又不如iPhone那样有固定底座可以打磨
决定用手持的打磨机试试

手持打磨过程忘记拍图,这里文字表述下供有此想法的朋友参考
慢慢打磨到看到铜后,要很小心的磨
然后能看到焊点周围一圈铜皮断开
这个时候就停
然后用风枪270度吹吹,弄个镊子把残留的硬盘处理掉
焊点上的铜皮要是不好去掉的话,用烙铁烫烫,然后用铁片铲掉

清理好焊盘,硬盘植锡写码

上机一看,不联机,一脸黑线。
冷静想了下,全程没高温,暂存CPU不可能爆锡
打磨也没伤到板底
显微镜下仔细观察
硬盘边上一个电容打磨时带到了

撬掉这个滤波电容,刷机,解锁完成。

网友:
兄弟 打磨机解ID?

网友A:
拍一个你达摩后的图片,欣赏一下呗!666

网友:
iPad也风枪拆,不过年后打算找做模具的做个iPad板子底座,那样以后用打磨机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一个你达摩后的图片,欣赏一下呗!666

这次忘记拍了,手持打磨的话为了安全留铜皮会比较多

网友B:
为什么我找TB上硬解的ID用了两个月又锁了,然后再寄过去解开后用了几天又又锁了,最后卖家说不用解了,报废了

网友:
都是直接风枪拆

网友:
牛皮滴很么》》》》》》》》》》》》》》》》》》》》》》》》

网友:
技术不错,胆大细心

网友C:
打磨怎么解ID啊?求告知方法

网友:
不需要把原来的底层数据读出来吗?

网友D:
打磨机拍个照片看一下

网友:
这是个技术活啊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找TB上硬解的ID用了两个月又锁了,然后再寄过去解开后用了几天又又锁了,最后卖家说不用解了,报废 ...

可能你被套路了,不然没id的,你自己登个id别人远程也锁不了吧

网友(点评):
当时解完我叫客户不要搞那个ID了,省得又锁掉,难道那个硬盘序列号它又给别的机器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磨怎么解ID啊?求告知方法

打磨只是去掉硬盘而已,和风枪拆硬盘,在解ID上没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磨机拍个照片看一下

手持的,打磨点小东西挺方便

这台平时就打磨iPhone板子用,年后去做个iPad的底座方便打磨ipad板子

网友E:
感觉这个是东西挺实用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个是东西挺实用阿

嗯,尤其手持的非常实用
螺丝滑花,外壳矫正,芯片打磨,屏蔽罩切割等

网友:
100块钱的生意用打磨机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