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失足成千古恨,求大侠仗义献良策--笔记本风扇短路故障

楼主(2020-01-11):
前几天给一台老本子,thinkpad x201i清理风扇吹灰,清理完毕后安装时发现紧挨风扇旁边的螺丝孔能看到风扇的红色的线,当时犯懒没拆开重新整理风扇线,而是直接拧螺丝,以为螺丝能把线给推开,结果开机风扇报错,再拆开发现风扇线的绝缘皮都被螺丝挤烂了,3条线中的2条的金属线裸露在外面,大概率应该是两条线接触通电以后短路了,所以开机提示 fan error 滴滴两声报警后电脑关机,反复试了几次问题依旧。

请教论坛大佬,如果真是短路的话,主板上哪些器件可能被烧坏,应该从哪里下手排查。
本人初级维修爱好者一个,跪求各位大佬指点,先谢过。

网友A:
这种短路一般会导致风扇供电线路故障
建议送修吧 找专业的检测维修下 小问题一般不花话费很多的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短路一般会导致风扇供电线路故障
建议送修吧 找专业的检测维修下 小问题一般不花话费很多的

谢谢大哥指点
这是个10多年的备用机,已经没有维修价值了,就是想自己练练手,修不好就淘汰了

网友B:
把风扇线接好不是应该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风扇线接好不是应该可以吗

新的风扇接好线了,开机提示fan error

网友C:
检查风扇供电保险

网友:
小电池放下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风扇供电保险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给bios电池放电吗

网友D:
联想X01原装风扇也就20、30包邮的。直接换就好了。

网友:
风扇转吗?进BIOS会自动关机吗?转的话进BIOS看看有没有关闭警告选项。如果不转,BIOS也自动关机,就看图纸查电路了

网友E:
呵呵呵我就笑笑不说话

网友:
ibm的机器送修吧。。。风扇有监测电路,维修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F:
bm的机器送修吧。。。风扇有监测电路,维修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G:
楼主开机的时候风扇会不会转一下呢?如果开机风扇一直没动过可以先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X01原装风扇也就20、30包邮的。直接换就好了。

已经换过新风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呵我就笑笑不说话

说几句吧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开机的时候风扇会不会转一下呢?如果开机风扇一直没动过可以先换个风扇试试。

不转,已经换了崭新的新风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bm的机器送修吧。。。风扇有监测电路,维修有一定的难度。。。。///

有难度也要试试,大不了搞成尸体
2手的也就300块钱,官方售后估计只会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开机的时候风扇会不会转一下呢?如果开机风扇一直没动过可以先换个风扇试试。

还是想动手试试,熟悉熟悉主板电路

网友H:
送出去修一下吧  应该几十百八块就搞定了吧

网友I:
有可能只是风扇线断了

网友I:
换风扇还不转就有可能是 供电原件烧坏了 测了才知道

网友J:
这个风扇供电是有一个转换管子,管子前面有一个保险,应该是保险烧了,换个就可以

网友K:
笑死我了,一个懒的念头搞得现在这么烦躁,这么懒,维修不适合你

网友L:
找图纸看CPU风扇供电、图纸不会看就50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短路一般会导致风扇供电线路故障
建议送修吧 找专业的检测维修下 小问题一般不花话费很多的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这句话,为什么那么的耳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风扇供电是有一个转换管子,管子前面有一个保险,应该是保险烧了,换个就可以

最直接有效的提示信息,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找图纸看CPU风扇供电、图纸不会看就50包邮

最直接有效的提示信息,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笑死我了,一个懒的念头搞得现在这么烦躁,这么懒,维修不适合你

老话说家丑不想外扬,我写出来的目的,就是提示跟我一样的新手,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风扇还不转就有可能是 供电原件烧坏了 测了才知道

最直接有效的提示信息,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可能只是风扇线断了

不是,风扇是朋友给的全新(常年放置没用过的)联想原装的,不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送出去修一下吧  应该几十百八块就搞定了吧

虽然也是直接有效的提示信息,但是不符合想自己动手的初衷,还是谢谢老哥了

网友:
又是毫无意义的水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