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北桥虚焊的简易解决办法

楼主(2020-01-11):
一块翔升凌志780G2的主板,因有故障(开机黑屏)被淘汰,不用多时了,闲来无事修修看。
有多个电解电容鼓包,网上采购固态的,基本全换了。
开机还是黑屏,主板自带的侦测灯能跑码,跑过内存后 ,停在88;用PCI诊断卡跑码,最后停在2A。(显卡问题)
用外置的显卡可以开机(运行也正常)。

还是不甘心不能使用板载的显卡,一顿折腾-时钟、复位电路,VGA接口电路,一边弄一边网上查资料,当学习了;怀疑北桥虚焊,开机后用手加力按住北桥的散热片,显示器竟然亮了,一松手,又灭了。这就好办了-找了两个短的螺栓,把北桥散热片的固定卡子替换掉,稍微加点力拧紧,开机-亮了。

注此板正常开机时板上的侦错灯显示的是88。
诊断卡开机正常跑过的码:88-D0-D2-D3-D5-D6-88-06-0C-24-88-2A-2C-31-37-38-78-85-86-b1 (到b1就进到系统了)

网友:
我是在散热器和芯片之间垫块薄紫铜片解决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我觉得是焊点断了,不是虚焊

网友:
:自娱自乐好了  不长久

网友:
你这样一直会有应力压住桥,早晚会出大事的

网友:
看到標題的「簡單」以為有捷徑就立馬衝進來,看後覺得還是繁瑣複雜,要開機使用時一直用手壓著就行了

网友:
我不相信是虚焊,很多虚焊手压根本没用

网友:
暴力解决问题,继续让老板子发挥余热

网友:
用风枪加焊一下会好些

网友:
淘汰的板子,自娱自乐一下也可以。

网友:
无稽(BGA机器)之谈。

网友:
用临时手段解决永久问题

网友:
自己弄就好了,别教坏人家

网友:
这样应该用不长久

网友:
很牛很活泼的维修方法!

网友:
不出几天就要返修,这钱拿不稳的

网友(点评):
楼主不是维修人员,固态电容还要网上买,搞维修的谁没几块料板啊

网友:
简单粗暴 不实用

网友:
冶标不冶本,怕是住不了几天就要回娘家。

网友:
还是找个稳妥的办法吧。这样用不了太久的

网友:
这种方式不行的 时间长点主板会变型 暂时的好了

网友:
这是糊弄,坚持不了多久的

网友:
用土炮干一炮也好啊,你这样很快都会出问题,到时候连插独显都无显。

网友A:
最彻底只有上返修台加焊
AZASR半月
对于这种,只是上台也没法一定能修好,除非拆了重植
详情

网友:
看看不说话。快克bga机器出售

网友:
应急可以 用多久看运气

网友:
我看不如用风枪试试,好了就用,坏了就扔了。我这780的旧板都用不上

网友:
过些日子肯定返修

网友:
AMD的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网友:
这样能行的话,BGA设备就不会问世了!!

网友:
像这种板子,南桥虚焊了 我一般焊一个西桥上去,这样能用久一点

网友:
怕是用不久,还是上BGA吧。

网友:
用风枪吹下不好么?

网友:
嘿嘿,偶也这样干过捏!~

网友:
很好的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能用一个月算你厉害

网友:
这样估计用不长,最好到BGA上焊一下

网友:
下次表演打火机灯烤一下北桥。

网友:
做个BGA或者重新植珠才稳定,最好是重植

网友:
学习啦以后可以给那些不想花钱的用户搞

网友:
LZ这是属于自娱自乐。这种板子早就用不到了。也没有维修的价值啊。现在这社会一切要以挣钱为目的,不以挣钱为目的的都是在刷流氓

网友:
这样子弄好了,估计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想解决就须要重植才是王道,至少你得加焊吧,这样你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用不了多久。。。。。。。。。。上BGA 还能用久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彻底只有上返修台加焊
对于这种,只是上台也没法一定能修好,除非拆了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