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战斧C.B150M-G魔音版 V20

楼主(2020-01-11):
今天捡了个漏。第一次修 B150

问题一:插电开机可以正常进系统,软重启或强行重启,不显示,必需要断电,重新开机,才可以显示。

问题二:PS/2键盘鼠标口,有时可以正常,有时不行

关于问题一,没有思路,再者也没图纸及BIOS下载,先修问题二,

拆下CPU  12V供电插座,跑线路发现键盘鼠标座旁边的330排阻损坏,有一路开路,测330排阻另一侧到  IO的引脚。  对地阻值正常,440多欧。如图:

从料板上拆了个220换上,开机正常,重启也OK了,烤机了一个下午,没发现问题。没想到PS/2键盘鼠标电路出问题也会造成重启不显示,不跑码。

顺便备份一下BIOS,便下次维修使用。现在BIOS坏的也较多的。

七彩虹 C.B150M-G.bin

网友A:
啊这就是传说中的沙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这就是传说中的沙发吗

我坐凉板凳的,从不坐沙发。因为没钱。

网友:
技术就是这样慢慢积累的。

网友:
这种故障多了 比如 V星的就当98 不过

网友:
我坐凉板凳的,从不坐沙发。因为没钱。.....

网友B:
前几天发了个贴修个H61H2-CM,也是键盘没有5V供电,造成屏不亮,修好键盘屏就亮了,跟你这个很像。

网友:
键盘电路也会影响主板重启,学习了。不过330有漏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发了个贴修个H61H2-CM,也是键盘没有5V供电,造成屏不亮,修好键盘屏就亮了,跟你这个很像。

反正我是没有给电到,到底漏不漏电,我也没有拿电笔量过。

网友:
应该是330排阻坏了影响IO,导致重启关机不正常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先易后难,没想到易的解决了,难的问题也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