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17R3显卡对地阻值001

楼主(2020-01-11):
外星人17 R3 显卡对地阻值001 找不到独立显卡驱动,应该不是显卡短路,求大神指点!

网友:
供电正常吗?

网友:
外星人本贵,性能比较高端,一百系列南桥一般搭配N17P左右的显卡,电感阻值非常低,用好一点的万用表才能测出阻值

网友:
显卡驱动。你认显卡吗?

网友(2020-03-17):
故障代码43的话一般核心废了

网友:
示波器抓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