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红灯,这个要怎么修呢{:恶心

楼主(2020-01-11):
信号红灯,这个要怎么修呢

网友A:
这不就是个手机嘛!按照手机来修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个手机嘛!按照手机来修理吧

修信号还没学,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修信号还没学,哈哈哈

那就没得修了盲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得修了盲修吧

是不是换掉rpm6743,教一下北,咋整

网友:
我不会像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