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00显卡一直处于低功耗工作状态

楼主(2020-01-11):
今天快六年的Y400调皮了,特此请教一下,症状:外接电源后显卡GT750M工作在低功耗状态,鲁大师跑分四千分,显卡测试和3D游戏帧率几帧,显卡驱动管理程序查看处于低功耗的低频工作状态,不外接电源就是这种状态。外接电源接触良好,电池显示充电中,这个属于哪里故障?之前出现过这毛病,在电源管理的平衡和性能之间多往返选择几次会恢复,可今天怎么在平衡和高性能之间切换都无法恢复,无法打游戏了,只要不要打游戏显卡不跑分其它使用都正常。

网友:
略懂台式机主板修理,可笔记本除了会拆装外没研究过,这次坏了正好练手,麻烦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表测电源适配器插头电压20V(空载)

网友:
显卡挂掉了

网友:
这机器的显存,,特容易坏,,靠近cpu的正反两个  可以试下

网友:
这机器的显存,,特容易坏,,靠近cpu的正反两个  可以试下
////

网友:
显存容易坏通病

网友(2020-04-01):
跟显卡芯片显存没关系,有时候不修他自己又好了。今天华硕笔记本也出现这问题,960的显卡跑分才八千分。我觉得是电源管理有问题了。不知道跟电池老化有关系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