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笔记本换灯管问题

楼主(2020-01-11):
一台比较老的神州笔记本,亮度调到最大还是很暗,应该是灯管老化,这种老笔记本是换灯管合适还是改LED合适,那种方便效果好,有没有改过的朋友

网友:
换灯管就行,不用改电路、

网友:
换灯管就行,不用改电路,老机器了不用太折腾!

网友:
LED成本也不高 十几块钱搞定

网友:
没有必要吧,改LED,必须要换高压条

网友:
直接换灯管,自己换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