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110魔改上9100f

楼主(2020-01-12):
需要烧录器 某宝30元以内
发自用华擎h110bios魔改上9100f

云盘:https://pan.baidu.com/s/1VLeBnFC5og_dVN_AMkHr-w
密码:l9gs

网友:
有这么吊???

网友A:
自己用的 不过是itx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的 不过是itx板子

板子具体型号?9100f是否必须是b0?

网友C:
这个厉害 ,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具体型号?9100f是否必须是b0?

你不嫌麻烦可以用u0的 但是要屏蔽针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具体型号?9100f是否必须是b0?

主板 华擎h110m-itx 自用二奶 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厉害 ,稳定不?

其实还是7600屏蔽出来的 理论上不会出问题 除非是U0屏蔽针脚 本人比较懒 不会为了20块折腾自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是7600屏蔽出来的 理论上不会出问题 除非是U0屏蔽针脚 本人比较懒 不会为了20块折腾自己

挤牙膏的。。。。。区别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挤牙膏的。。。。。区别不大

散热好的话全核4.2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