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rev:1.1开机自动进入BIOS冷机不开机

楼主(2020-01-12):
         ga-b75m-d3v  rev:1.1开机自动进入BIOS冷机不开机
      客人拿 来说是每次开机都自动进入BIOS,刚送到我这我就上电开机,不通电,再插了第三次可以开机就是自动进入BIOS,
我想着这个跟BIOS是有关的,就测电池壳上有3V,双二极管上有电压3.3V和5V ,刷BIOS,刷了两次不行,觉得不是BIOS问题,再测电池的座子上和RB电阻上没电没有3V后来更换电池座解决问题了

网友:
这种板子不用刷的,我修了就块技嘉的都是拿起来再焊上解决的,电池5年以上的直接换掉

网友:
这个故障现象很明显就是CMOS不存电直接查RTCRST#电压....

网友:
”双二极管上有电压3.3V和5V”,楼主指的是哪个双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