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自家用一台华硕笔记本X54H,通电指示灯常亮4个风扇不转

楼主(2020-01-12):
如题,平常基本不用,去年其实就坏了一直没怎么看。。插电不亮充电灯和待机灯,按电源键亮四个灯,风扇不转,屏幕不亮。今天拆开来,裸板一样。拆开散热,CPU微温,显卡十几秒之后就烫手了。请问可能是哪里问题?听说BIOS容易炸,可能导致这症状吗?

网友A:
送修,你处理不了的。。。显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修,你处理不了的。。。显卡坏了。。。。。。。。。。

谢谢回复,摸着显卡烫所以有怀疑显卡短路,但是不知道这机器启动上电是什么流程。。要是之前在实验室还好说什么工具都有,现在家里连个万用表都没:bukaixin:这型号是独显直连还是走核显?直接断了显卡供电可否解决?

网友:
看来你不是专业维修的,你这种只有送修了

网友:
看来你不是专业维修的,你这种只有送修了//

网友B:
干嘛要送修    我们很黑心的  要挣你钱的     你找马云买点工具自己修就是咯   也不贵   常用工具配齐三千多

网友:
送修吧,这样下去这本子就报废了

网友:
发来给我,十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嘛要送修    我们很黑心的  要挣你钱的     你找马云买点工具自己修就是咯   也不贵   常用工具配齐三千 ...

竟说大实话,不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嘛要送修    我们很黑心的  要挣你钱的     你找马云买点工具自己修就是咯   也不贵   常用工具配齐三千 ...

示波器加bga3000多能搞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干嘛要送修    我们很黑心的  要挣你钱的     你找马云买点工具自己修就是咯   也不贵   常用工具配齐三千 ...

平时十万的示波器,几千的万用表,两万的电源跟一万多的负载这些倒是没少用,然而带不回家:bukaixin:本身这破本子感觉维修费不比它价值低了所以瞎折腾而已,不好意思把这当别的论坛了,不耽误大家生意了:daxiao:

网友:
建议找专业的检修吧
或者联系迅维快修全国连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平时十万的示波器,几千的万用表,两万的电源跟一万多的负载这些倒是没少用,然而带不回家:bukaixin:本身 ...

心灰意冷的吧   难受就对了   都说了我们干维修的最黑心了   要不你也开个店  给我树个榜样   高风亮节   好让我们学学

网友D:
维修也是需要设备和材料的

网友:
先试试三板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心灰意冷的吧   难受就对了   都说了我们干维修的最黑心了   要不你也开个店  给我树个榜样   高风亮节   ...

这有啥心灰意冷的,提问贴问错地方了罢了,又不是伸手到处要的小孩子了,偶尔接些外包也是有点收入的:liuhan:也不是不了解维修行业,干哪行挣钱吃饭不都天经地义吗。自用当生产力的电脑肯定就送修了,千把块钱都不眨眼的。这快十年的低配本就是当折腾着玩了,来贵论坛专业的地方碰碰运气而已,不用多想:kaixin:如果烦到各位了我道歉,我身边平常不少想从我这白嫖点这的那的我也是一顿怼的,理解各位。

网友:
平时用?哇,好叼的样子,我平时用的一堆破烂都不过一千

网友E:
发热不像虚焊,可能显卡短路,测电感短不短?

网友:
感觉要找专业维修人员

网友F:
求助要有一个求助的样子,虚心请教。十万的示波器,上千的万用表,瞧瞧你说的是人话吗?这跟你会不会修没有一毛钱关系,你有电路功底,去买一个图纸研究,哪里不懂了别人可以帮你解答一下,你这啥都没有咋帮你,电流多少都没个图,上来就一顿分析,老司机都让你整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助要有一个求助的样子,虚心请教。十万的示波器,上千的万用表,瞧瞧你说的是人话吗?这跟你会不会修没有一毛钱关系,你有电路功底,去买一个图纸研究,哪里不懂了别人可以帮你解答一下,你这啥都没有咋帮你,电流多少都没个图,上来就一顿分析,老司机都让你整懵了。

贊同!他連個十幾塊錢的萬用表都沒,具體什麼情況都不清楚,大家想幫也無從入手。

网友:
干嘛要送修    我们很黑心的  要挣你钱的     你找马云买点工具自己修就是咯   也不贵   常用工具配齐三千多,常用工具:风枪烙铁示波器,电脑自备,bga,图纸点位也不包括在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也是需要设备和材料的

关键没技术,要工具有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助要有一个求助的样子,虚心请教。十万的示波器,上千的万用表,瞧瞧你说的是人话吗?这跟你会不会修没有一毛钱关系,你有电路功底,去买一个图纸研究,哪里不懂了别人可以帮你解答一下,你这啥都没有咋帮你,电流多少都没个图,上来就一顿分析,老司机都让你整懵了。

说了一堆条件,一个有助于判断故障的都没有,想帮都帮不了。

网友:
10多年了,bios炸的目前还未遇到过,显卡发烫一般情况下正常,没可调电源不好判断。这款机器显卡问题的不在少数

网友:
楼主有万用表的话可以大概测一下各大电感供电是否已产生。有电流表最好,你说一个开机电流出来我们都可以做判断了,这没供电又没电流的是帮不上。

网友:
BIOS容易炸?

网友:
这些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