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K43LY REV5.0亮机掉电,非通病修复。修好掉电问题后变成触发掉电三次第四次才...

楼主(2020-01-12):
发帖求加分
开机亮机2/3秒内必掉电,掉电得很稳定
并且掉电后能再次触发!
且来听我慢慢挖坑
第一步:测开关脚电压正常
第二步:去掉开关小板用万用表触发还是掉电,排除开关小板问题。
第三步:不放内存也掉电
第四步:测LID信号正常
第五第六……
华硕的适配器检测信号也是个通病,结果测着也是正常
然后,刷了N个BIOS一样!
看论坛有说掉电后变得无待机了,需要拔电再接才能触发,是待机部分的问题,明显我这里不是。但还是用示波器抓了一下待机的波形,波形都很正常的。并且掉电后待机跟公共点都没问题。
看论坛也有说显卡的,亮机掉电,说加焊修复,也有说换显卡修复的。确实这款机的ATI显卡是个通病,见到比较多的是跑码不亮,加焊就好,但是会导致亮机就掉电的貌似没遇到过,先干一炮吧!
主板无进水无腐蚀。不过桥跟显卡都被干过,不知是以前修过还是咋地。
干完显卡下来竟然试了有半个钟没问题!TMD以为好了呢!差点叫装起来给同行拿走。
还有说开关电压偏低,是上拉电阻的问题,明显我这里开关脚电压是正常的,跳过。

还看到说是USB3.0 BIOS芯片引起的,傻逼的是这个小芯片竟然只能读取,写入一直提示检验失败!以为真是它的问题了,遂订芯片。
又一天芯片到竟然还是检验失败!马勒戈壁哟,也换上去试试,结果当然还是掉电。不装这个芯片也掉电……
最终想起在论坛看到过大神修的机子啥问题不太记得了,是PWRBTN电压起不来导致的不稳定。就是按开关后PWRBTN 3.3V拉低变成0V后就一直是0V没立马起来的。我测看看,TMD竟然真是!
大神的问题是板层漏电,我的这个呢?
测EC条件,供电,复位都正常,开关脚电压也正常。这……
意外在此刻发现!就是按下开关,开关脚电压由3.3V变成0V然后变为0.3V……
麻痹……
按下开关后电压起不来了!
最开始就测了开关脚电压3.3V正常就直接跳过了,哪里想得还有这一出!
取掉R3013电阻,测开关脚这边对地阻值,有七百多,因为开关脚那边不接任何东西,此时测对地值应该是无穷大才对,这里明显是过孔板层漏电了!
割线飞线后不再掉电!!!!!!!
如图:
但是此时却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就是每次开机都要重启三次后,第四次触发才能亮机!
掉电时硬盘咔咔嚓咔咔会响一下,这样对机械硬盘绝对有严重损害的!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最终是换了桥的32.768晶振和谐振电容电阻搞定的!当然这里我再次刷了几个BIOS后不行,就把桥的32.768晶振和谐振电容电阻整套都给它换了,结果当然还是一样掉电三次第四次才亮机
想想也没动别的地方,就刷了这个两个BIOS,加焊了显卡,板层漏电我割线飞线没啥毛病。
看论坛也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但貌似没得解决。
请教赛格前大神,大神说百分百是USB3.0芯片的问题。大神都这样说我就更加确定了,原机芯片刷了报错,买回来的芯片刷了也报错,我从显示器上找个BIOS芯片来刷试试吧!
刷完换上去,嗯,舒服了,每次都是直接触发亮机!试了很多次都是直接亮机,没毛病!
就是这个USB3.0芯片导致的掉电三次第四次才亮机
心里又暗骂,MD傻逼华硕……
然后就是哼着小曲装机起来了。
完了我发现USB3.0接口用不了……但是在PE是能用的。
用自己固态硬盘装了个系统,发现还是用不了,USB2.0接口可以用,直接打发走人
最后还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求加分,求安慰

网友A:
碰到过这种掉电的,飞线就好了,但是没搞过USB BIOS的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这种掉电的,飞线就好了,但是没搞过USB BIOS的问题的

开关脚电压正常,直接跳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关脚电压正常,直接跳过

修的时候没仔细看板子,电源指示灯那块发霉了,首先检查进水的地方说不定很快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时候没仔细看板子,电源指示灯那块发霉了,首先检查进水的地方说不定很快就能解决问题

我这块板没进水  华硕的是挺多开关小板问题的,一般是客户手湿的时候去开机漏水了吧

网友C:
这样也可以,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也可以,不知道能用多久

能用很久,不用怀疑

网友:
能亮机了就能收钱了呗,其他坏了有啥修头的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的好文章!!

网友D:
学习了,症状不明显,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症状不明显,难搞

加分加分

网友:
华硕笔记本果然坑多,修好了就行

网友E:
不收个两三百对不起自己

网友:
维修关键是配件要齐全,修起来会更得心应手

网友F:
图文并茂!师傅好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收个两三百对不起自己

同行地,再加上这板那么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图文并茂!师傅好技术!

感谢加分!

网友G:
牛逼,太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牛逼,太牛逼了。
要加分啊,不要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