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H110MS 报警三短一长解决办法及原厂BIOS

楼主(2020-01-12):
联想 IH110MS 报警三短一长 淘宝买了一个原厂BIOS,刷完故障依旧,排查后发现一个电阻开路,位置在图三,更换后正常。BIOS开机快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IH110MS VER1.0 -原厂BIOS客户反馈好用.BIN.BIN

网友:
你要把排查的过程写下就更精彩了。是哪个0欧吗?

网友:
这是保险吗,,,,

网友(2020-02-23):
已经魔改成功,完美。

网友:
这个可以用 有显示

网友:
小柴来了;感谢楼主提供

网友:
您的资料帮助于我,感谢大侠

网友(2020-04-18):
希望有用 谢谢

网友:
QiTianM4600-D001不可用。

网友:
谢谢,正好需要。我的是重启,下载试试

网友:
亲测,完美亮机。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个,和你的故障一样,也是换的那个O欧姆电阻好的,看了下图纸,那个0欧姆电阻是SPD的上拉电阻,电阻坏导致没有spd电压才报警的

网友:
谢谢大侠,启天M4650-B033,刷别人的BIOS到logo就重启,这个好用,完美亮机,谢谢。

网友:
我的报F2 故障

网友:
跑完码,堆堆

网友(2020-05-29):
好用亮机快,放心下载。

网友:
我刷了好几个地方的BIOS就是不行,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可以。试试吧

网友:
扬天T6900C-00不跑码    刷这个OK

网友(2020-12-10):
七彩虹C.H61K V20

网友:
这个可以用。。。。。。。。。。。。。。。。。。

网友:
完美亮机,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谢谢分享! 感谢。免费更好。

网友(2021-01-17):
,排查后发现一个电阻开路,位置在图三,更换后正常。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我的刚才量了一下,也是这个坏了!

网友(2021-02-24):
我也试试看看

网友(2021-04-01):
感谢楼主经验分享
dg登高远眺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 捡钱的节奏

网友:
果然 下其它的都跟原来问题一样亮LOGO掉电。这个完好

网友(2021-05-01):
我的也是这个电阻开路,更换之后两个内存槽有一个档55,单用1槽能亮机。郁闷

网友:
我的是南桥烧掉了 换完南桥开机亮一下就重启一直重启,刷过这个BIOS好了 ,开机也快

网友:
多谢楼组,我也遇到了 这个000电阻确实开路了 马上更换看看会不会好。这应盖是这个主板的通病了吧·

网友:
晕 我的这个电阻确实是坏了但是换了还是不好 这个电阻这里不来电压了·

网友:
我手里有一张就厉害了 三短一长 量了这个电阻电压正常的 刷bios吧 刷完还是一样
我的一样。
详情

网友:
我手里有一张就厉害了 三短一长 量了这个电阻电压正常的 刷bios吧 刷完还是一样

网友(2021-06-07):
很有用的一个东西

网友:
真的厉害秒亮

网友(2021-08-09):
我的板是时亮时不亮,不知道刷BIOS可行

网友:
一样的问题.我去试试,先谢谢LZ的分享

网友:
主板一样,故障一样,请问一下可以把0欧电阻用导线代替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有刷鞋工具吗?

网友(2021-09-14):
我也刷来试下!!!!!!!!!!

网友:
一个电阻引发的血案、、、

网友A(2021-10-30):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有一张就厉害了 三短一长 量了这个电阻电压正常的 刷bios吧 刷完还是一样

我的一样。

网友:
不会是内存坏了吧。我的没有四代内存试机。明天试下。

网友(2021-12-14):
哈哈,这两天遇到一台一样的表现,看来是通病。

网友:
谢谢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
原厂BIOS不是可以自己备份么

网友:
同样问题更换完美上机,感谢大神

网友(2022-02-11):
我的卡logo,下载个试试

网友(2022-04-06):
H好用吗 反馈下

网友:
原厂的吧                             ???、

网友:
怎么下,没看到连接

网友(2022-05-15):
感谢,确实是这里的故障导致不识别内存报警三短一长

网友:
亲测,完美亮机,并且也是这个0欧电阻坏了

网友:
资料可以,感谢LZ

网友(2022-06-18):
我的那个保险没有断 看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主,我的电阻是好的,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试一下

网友:
我的也是三短一长,但这个没坏有3.3V

网友(2022-09-27):
感谢大侠 您的技术帮到了我

网友(2022-11-03):
那个电阻,没看到图片】、

网友(2023-03-08):
OK装上建瓯好了

网友(2023-04-27):
故障一样,直接一坨焊锡过去

网友:
您的资料帮助了我!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2023-06-15):
感谢大佬的分享,收藏一下,以备后用

网友:
优秀,像这样的技术贴一定要支持一下

网友(2023-08-16):
cpu?????是多少
代

网友(2023-10-09):
感谢秒杀了

网友(2023-11-29):
我的刷了好几个BIOS了 还是点不亮

网友:
刚遇到一台 看到这个帖子,直接秒杀,多谢

网友:
谢谢楼主刚好遇到秒杀了

网友(2024-01-13):
非常好 一次解决了2个问题 谢谢楼主

网友(2024-04-23):
这个是原厂的吗?怎么刷进去呢

网友(2024-05-23):
亮机快。测试ok

网友:
和你的故障一样,晚上修下看看

网友:
我的报警 刷了不行,i5 6代

网友:
和你的故障一样,也是换的那个O欧姆电阻好的

网友(2024-08-27):
多谢分享,我的这台也是换这个电阻就好的

网友:
支持7代或者以上吗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2024-10-14):
刷后显示什么型号的机型?

网友(2024-11-22):
经测试是好的

网友(2025-09-27):
开机 什么都不接 卡 logo是BIOS 问题吗

网友(2025-12-13):
我这个也是卡LOGO。是BIOS问题

网友:
一样0电阻开路 换了能点亮 只是还有一个插槽不认内存了

网友:
刷了BIOS也是只能用一个内存插槽 不过能点亮就不错了 谢谢楼主了

网友:
风扇长转不开机

网友:
上电风扇长转不开机

网友(2026-04-07):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样。
我的也跟你的一样,三短一长,刷了好多个BIOS都 不行,这个0欧电阻的阻值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