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维修灯泡直亮修复经验,航嘉500W

楼主(2020-01-12):
(图片)

网友:
串灯泡是个好方法,长亮是短路了。

网友A:
有图纸就是方便啊 这是市面销量较大的电源

网友:
也可以这样,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就是方便啊 这是市面销量较大的电源

图纸应该不是航嘉电源的,相似的而已,可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纸应该不是航嘉电源的,相似的而已,可参考,,,,,,,,,,,

也是经典拓扑 了  pfc 双正激

网友:
我也想要个图纸啊

网友:
估计不会无缘无故的就坏了的。

网友C:
请教串联灯泡用多少瓦的 串联在电路上什么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串联灯泡用多少瓦的 串联在电路上什么地方

灯泡替代保险的位置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串联灯泡用多少瓦的 串联在电路上什么地方

100w到200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是经典拓扑 了  pfc 双正激

一看就是老司机了,很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老司机了,很对..................

哈哈  我是被称人品差的菜鸟!还是那句话 讲课都绰绰有余  当然只是维修啊

网友:
昔日修电磁炉、CRT彩电的办法都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泡替代保险的位置即可。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E:
我发现整流桥是不是画错了?负负得正,应该是输出,怎么成了交流电的输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发现整流桥是不是画错了?负负得正,应该是输出,怎么成了交流电的输入了?

心细  赞

网友:
现在的电源烧保险,炸管的比较多,还有就是电容鼓包,一个一个来,基本上就能搞定,谢谢分享

网友(2020-02-12):
我已经修好了一些电源,目前碰到两个,空载正常,一上机7510的3脚就会变5V 的,保护了,很烦,找不着原因,也缺测试的工具,要更换的IC,等等
困难,试来试去没好,人变得很烦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