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炸了

楼主(2020-01-12):
原本故障现象是触发后报警滴~滴~滴~,BIOS也刷过了,然后我没关电就纳闷到底是什么问题的时候,突然靠近南桥的地方开始冒烟了,我赶紧关闭电源,再次上电一触发就掉电,电源风扇也不转了

网友:
果真炸了...............

网友:
桥炸的很正常啊,多的是

网友:
是什么元件炸了,,,

网友:
这运气也是没谁了,,会不会是静电短路了。。

网友:
可以扔垃圾桶了,PCH报废

网友:
盖上白布抬走  下一位

网友:
垃圾佬来了,还可以换60块

网友:
你是不是到秘密研究所旁边捡到一个PC喇叭呀?

网友:
直接换一片主板得了

网友:
看看哪些元件烧了,查查供电对地值,找图纸

网友:
怎么喇叭线也烧了吗

网友:
估计是南桥挂了,南桥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H61主板桥坏的多。 B75住吧坏的就很少

网友:
肯定是很久没用主板受潮了,又多一块料板

网友:
H61不值钱,某宝某鱼多的是。当时桥已经短路发烫,你没有摸,就 不知道了。10秒可以窜窜100多度的

网友:
PCH短路了或者是电压高了。

网友:
是不是桥鼓包了?

网友(2020-02-15):
既然冒烟了,看看哪个桥供电的元件坏了,想修就继续了,我是好久好久没修板子了

网友:
有些时候故障就是莫名其妙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