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知道PT660 1817是啥芯片?

楼主(2020-01-12):
哪位高人知道PT660 1817是啥芯片?某包找不到型号

网友A:
晶体?这是什么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体?这是什么板子?

一块工业版 能看下是多大的晶振吗?某宝搜不到型号

网友B:
跟晶振相似,,可以查下那个带M的芯片的电路啊,,看看有没有那个晶体的电路图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晶振相似,,可以查下那个带M的芯片的电路啊,,看看有没有那个晶体的电路图样

兄弟啥资料都没有 这板子都没见过 旁边那个铁壳是个24.0000的晶振

网友:
看图片像是晶振

网友C:
晶体问题的可能很低,一般是要有开启才会有时钟,你得查芯片哪个脚是开启时钟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体问题的可能很低,一般是要有开启才会有时钟,你得查芯片哪个脚是开启时钟的才行。

问题是没有资料 ,芯片资料都没有 没法下手,有其它办法判定吗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旁边的BGA芯片问题居多,单片机容易虚焊

网友:
淘宝只能收到660有可能是66m的贴片,主要用于无线射频,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看旁边原件 肯定是晶振 都是要仔细看下上边写的

网友:
插一下线路图不就知道了(^O^)

网友D:
pt应该是晶振,6M或者6.6M

网友E:
看手册是25M  或50M的晶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手册是25M  或50M的晶振

感谢提供资料 我在对比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pt应该是晶振,6M或者6.6M

谢谢提供线索 综合楼下的图纸我研究下

网友G:
看样子是晶振 多大的话 直接差百度啊

网友:
就是晶振,还用研究吗,示波器测试一下就好了,这个坏的不多。

网友:
晶振用示波器打一下就好了啊。。。。

网友H:
晶振,老兄基础多复习哈

网友:
是晶振吧 百度淘宝都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提供资料 我在对比下看看

手册只是一个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样子是晶振 多大的话 直接差百度啊

百度搜不到这个型号 按说标示的数字能查到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晶振,老兄基础多复习哈

兄弟 能看下多大的吗?查不到数据啊 能提供下线索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晶体问题的可能很低,一般是要有开启才会有时钟,你得查芯片哪个脚是开启时钟的才行。

这个只能拍线路 没任何图纸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只能拍线路 没任何图纸 啊

找个好板子 波波看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