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开机不显,电流已经1.6A了

楼主(2020-01-12):
是什么坏了呢。感觉这么高的电流应该亮机了啊

网友A:
求助呢  最好说清自己做了什么常规的操作,,不然谁知道你做了什么,,,怎么给你下一步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助呢  最好说清自己做了什么常规的操作,,不然谁知道你做了什么,,,怎么给你下一步思路

我就用稳压电源接上,然后电流显示1.6A,屏幕不亮啊

网友:
具体要分析 排除屏线 屏 等 这个机器的显卡也爱出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了,风枪伺候一下。

网友:
这是什么神分享丫 问题都看不到

网友:
换显卡吧   再就是改集成显卡

网友:
你要看上电电流是否跳变,跳变不亮就弄下显卡,不跳变上电直接1.6A,先查一下各大供电有无短路,没短路按不跑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