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s开机定屏,刷机走到20%

楼主(2020-01-12):
苹果6s开机定屏,刷机走到20%,怎么解决?大佬们

网友:
硬盘或者CPU到硬盘的PCIE 总线断线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佬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佬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你怎么解决的?硬盘吗

网友(2020-04-04):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你怎么解决的?硬盘吗

爱思重启,手机重启,重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