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M V1.0刷BIOS刷爆了,请大家来讨论一下

楼主(2020-01-12):
公司一台联想启天M7300,主板时H61M V1.0,官方BIOS版本是9QKT39A,用官方刷新工具,改了官方BIOS后刷入,最终刷爆,现在只能用编程器,且想刷一个支持22nm的BIOS,请大家指教一个,我有如下问题:
1.看了主板电路图,说BIOS芯片是MX25L3205DM,这个是贴片式,用夹子能在线刷吗?我夹都夹不住!大家怎么夹的?
2.论坛里面下了个说支持22NM的BIOS,V星MS7687的,是否只能用编程器来刷了?
3.H61M V1.0由于是V星代工的,发现有个JSP1,刷BIOS专用跳线接口,用这个能在线刷BIOS吧?
4.我现在尝试用来TL866II PLUS,在JSP1上用跳线后提示电流过载,无法在线刷BIOS!
大家有刷过联想H61M V1.0主板BIOS的都用的是啥编程器?用最便宜的CH341A可以在线刷(用JSP1接口)吗?

网友A:
搞不懂为什么老是有人尝试在线刷BIOS。
有那个时间,风枪吹下来也刷好了焊回去了。
不知道你说的886是个啥玩意。
10块钱的土豪金usb,轻松刷。
刷那个V星的bios,我刷过,比联想的bios强多了。

网友B:
焊8跟线上去链接编程器

网友C:
土豪金总觉得不够专业,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为什么老是有人尝试在线刷BIOS。
有那个时间,风枪吹下来也刷好了焊回去了。
不知道你说的886 ...

鄙人焊工新手,怕搞不定啊,能在线就在线呗。
TL866II PLUS,海口鑫工电子出品,说是还算强大的编程器了。
土豪金USB就是CH341A吧?能在线刷吗?
关键是这个联想H61M V1.0有JSP1刷BIOS的接口,应该支持在线刷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8跟线上去链接编程器

这个相当于用SOP8->DIP8的测试夹吗?我现在优先在线刷,实在不行的话,我在尝试吹焊下来刷了。

网友:
吹下来用编程器刷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鄙人焊工新手,怕搞不定啊,能在线就在线呗。
TL866II PLUS,海口鑫工电子出品,说是还算强大的编程器了 ...

用RT809H,其他的都不咋地,在线刷BIOS,每款主板的SPI定义都不尽相同,无法统一,在夹子的话,线太长造成信号弱,还有编程器上的3.3V电压所能提供电流有限,接主板后会造成过流保护,认不到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土豪金总觉得不够专业,哈哈

土豪金蛮好用的。
我一直用这玩意刷,刷好了很多主板。
809H太贵了。我找了2个同行合伙买,他们都嫌贵

网友:
研究了一下大神们关于MSI的SPI定义,终于在线搞定了这个联想主板的BIOS!当然用土豪金CH341A搞定了,TL866II PLUS吃灰了,这个TL866II PLUS直接电流过载,土豪金倒是没问题。感谢大家讨论!

网友(2020-04-22):
V星主板在线刷简单啊,拿几根杜邦线插上JSPI1,另一头搪锡插编程器。如果不认芯片的话,插上主板ATX电源,一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