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A 反复重启维修一例

楼主(2020-01-12):
此板症状为反复重启,所有电压在开机瞬间也正常,能跑码,跑一半就重启,偶尔能显示LOGO马上又重启,刷BIOS和换bios芯片都无果

`

`

最终有一次重启进了bios 在自动关机重启之前看到了12V 过高发红, 判断为12V检测异常

华硕H61点图 12V检测信号为 12v_in 找到12V_IN 相关的电阻,图示为11K, 拆下量测也正常,
应是电阻不良找不到替换11K电阻,找了10K+1K串联焊上,挂机2H ,问题解决,不重启了

维修完毕~!

焊接的两个电阻,虽难看了一点大家莫笑

网友:
楼主图文并茂,辛苦了

网友:
我有一片b75-v的,反复重启,跑马15,55,69
各种重启,有时也能经系统,却不是你这种问题,找不到原因,唉

网友A:
楼主的故障是电阻炸了吗?

网友:
厉害,能找到故障就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故障是电阻炸了吗?

是电阻不良,不是炸了, 这种非供电电阻怎么可能炸了

网友:
怎么判断是这个11k电阻的事情?

网友:
华硕H61点图 12V检测信号为 12v_in 找到12V_IN 相关的电阻,图示为11K, 拆下量测也正常,
应是电阻不良找不到替换11K电阻,找了10K+1K串联焊上,挂机2H ,问题解决,不重启了。谢分享。

网友B:
都是这样处理的:去掉12V分压电阻,连接5V电压检测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是这样处理的:去掉12V分压电阻,连接5V电压检测脚

连接5v电压检测脚,你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接5v电压检测脚,你试过吗?

当然做过,还没有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接5v电压检测脚,你试过吗?

2块钱100个的电容,有必要胡乱连接嘛

网友:
学习了,下次直接秒杀,哈哈哈哈哈

网友:
电压检测坏了,华硕这种故障真不少啊,

网友:
好多都有这个电压检测,不过没图纸的话就艰难了。可以直接强行开机再测引脚电压就比较好判断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