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M5800刷BIOS后竟然BIOS不能用

楼主(2020-01-12):
联想启天M5800刷BIOS后竟然USB3.0不能用,原来的BIOS有密码 更新没有密码的机器上备份的BIOS后能用了,但是USB30.不能用了 哪位大神给个解决方法

网友:
大神都在哪呢?求解

网友A:
这应该不是问题  老司机都知道咋回事才对 你是个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不是问题  老司机都知道咋回事才对 你是个人吧?

给出解决方法呗 我是“个人”,连起来说就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我之前收了几台公司的M5800  有密码  下载BIOS看好多人都反应3.0用不了,我运气好 下的这个可 ...

谢谢 下来试一下 一会儿试完给你回结果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我之前收了几台公司的M5800  有密码  下载BIOS看好多人都反应3.0用不了,我运气好 下的这个可 ...

完美解决 谢谢

网友:
搞定就好

网友:
重刷BIOS软件(必须是原来的版本)。BIOS版本刷的不对,此M5800有好几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