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X1050 雷霆版 PCI-E 12V金手指烧糊 改PEX12V供电维修事例

楼主(2020-01-12):
很多时间没有发贴了,今天到了一堆坏显卡,基本上都是750-650,还有两片1050的,本来我不想发帖的因为没时间,但是看到这种显卡的贴没有发过,就抽空发一下,其实一开始我以为显卡问题挺严重的,都不知道修不修得好,看那个金手指哪里12V完全烧糊了,而且严重短路了,都成这样了。

然后我测试了几组供电的对地阻值,GPU核心供电,阻值2Ω左右,正常。

显存供电阻值,200Ω多也正常。

还有其它两组供电阻值,也是几百欧,都正常,大概测试了一下,只要GPU不挂就还有修的价值,总算放下心了,虽然这个卡问题比较严重但是毕竟这个卡还可以卖几百块钱,然后那金手指那12V供电我估计也报废了,所有一不做二不休把金手指就1-4做了全切手术了。

切除后测试对地阻值2K以上,基本都是正常了,看样子是金手指短路了,然后把供电改成独立ATX电源供电的,然后检查一下12V的供电电阻
位置,发现就在金手指上方的。

补上4个保险电阻,然后上机测试,竟然可以显示了。

因为是改了供电担心不稳定,又测试了一下甜甜圈和鲁大师。

网友:
刚开始还以为让楼主直接干显存,干核心。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可以啊,楼主修显卡有图纸?还是全靠经验?我说的不是这种简单维修,那种跑电路的。

网友:
手上也有一块12V金手指比这个烧的还厉害,扔一边了,哪天试试。

网友:
思路清晰加细心,学习了。

网友(2020-02-15):
这个操作很骚啊,。学些了。

网友:
显示器画面老是跳是哪里问题,确定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