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
6s摄像头和闪光都用不起,求大神告知怎么回事?哪里坏了 ...
[摄像头故障]
6s摄像头和闪光都用不起,求大神告知怎么回事?哪里坏了??

网友(2020-01-12):
6s摄像头和闪光都用不起,求大神告知怎么回事?哪里坏了??
前摄像头好的,后来摄像头和闪光都坏了??谢谢
摄像头

网友:
后摄坏了。摄像头坏闪光灯也用不了

网友:
先换个摄像头试试,这个机器年头久了,软排会变脆导致断线.

网友:
排除外配 打一下座子阻值

网友:
后置摄像头坏了闪光灯是不工作的,先换个摄像头试试 不行就查条件

网友:
先排出外配

网友:
先排除外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