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雷蛇RZ09-0195 板号:Betty R6_MB fcs v4.0机器的朋友注意了!

楼主(2020-01-12):
修雷蛇RZ09-0195 板号:Betty R6_MB fcs v4.0机器的机器朋友们请注意了!!!
问题已经找到了,这个神奇的机器一定要原装适配器才能过隔离,这个大家以后在维修中一定要特别注意!!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一定要原装适配器才能过隔离,一定要原装适配器才能过隔离,一定要原装适配器才能过隔离..希望对修此机器的朋友有所帮忙。

网友:
有修到过的吗?

网友:
晕竟然没有一个人能指点一下的,

网友:
仍然没有人知道吗?亲们手上有这机器在修的帮忙验证一下省得走弯路。如果不用电池也能过隔离的,我好重新检修充电芯片外围,谢谢!

网友A:
雷蛇的几代板?我修过8代的,不用电池也过隔离的

网友B:
我修过一台,到我手上的时候是95520被烧穿,链接第一脚的二极管和电阻被拆掉,补上后也是不过保护隔离。量了各个公共点的保险阻值只有20欧左右,CPU供电的那个白色的保险被烧开路了,这个机器设计的很变态的是DC头的连接线的接口跟旁边一个接口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只能判断是上家插错接口导致烧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一台,到我手上的时候是95520被烧穿,链接第一脚的二极管和电阻被拆掉,补上后也是不过保护隔离。量 ...

最后你修好了?不用电池能过隔离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后你修好了?不用电池能过隔离吗?

不用电池可以过保护隔离,我是修到能触发电流上到0.3左右,就直接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电池可以过保护隔离,我是修到能触发电流上到0.3左右,就直接退了

我这台也是CPU的GT供电芯片SIC631烧了和19V到这路的两个保险也烧了,上家直接用一根飞过了隔离,修好CPU GT供电开机到0.56不跑码,应该是充电芯片直接跨过去时序不对或者EC识别ACIN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台也是CPU的GT供电芯片SIC631烧了和19V到这路的两个保险也烧了,上家直接用一根飞过了隔离,修好CPU  ...

没图纸我只参照芯片定义图去修的,但95520的ACIN在这块板上是19v直接过来的,我看是触发了,所以没去在意这个电压究竟是不是19v,量到这么多地方烧了就没再花时间去研究了

网友:
先找一个电池试试,测试完了再退掉就行了赔个运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这台也是CPU的GT供电芯片SIC631烧了和19V到这路的两个保险也烧了,上家直接用一根飞过了隔离,修好CPU  ...

修过很多台了,不用插电池也可以出公共点的。这台机CPU供电烧是通病。你这台估计CPU已经烧了,跟时序啥的没关系。找个1V左右的电压去捅CPU核心和核显供电电感,电流一般1A左右还有机会,大的都不用想了,直接换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过很多台了,不用插电池也可以出公共点的。这台机CPU供电烧是通病。你这台估计CPU已经烧了,跟时序啥的 ...

现在是上电0.56A不动,我也估计是U坏了。

网友E:
这款机通病隔离芯片。不好修。因为这个芯片买回来不一定是新的。都是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机通病隔离芯片。不好修。因为这个芯片买回来不一定是新的。都是番新的。

主要是没有图——参考的有很大差别

网友:
学习......................................

喻庆国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过很多台了,不用插电池也可以出公共点的。这台机CPU供电烧是通病。你这台估计CPU已经烧了,跟时序啥的没关系。找个1V左右的电压去捅CPU核心和核显供电电感,电流一般1A左右还有机会,大的都不用想了,直接换U吧

我测GT的对地阻值有差不4欧,说不定运气好CPU能保住,现在是拆那根飞的线隔离不过,打算修好隔离如果U坏了再换U客户同意届换板的价格,这样修下来就算换CPU也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机通病隔离芯片。不好修。因为这个芯片买回来不一定是新的。都是番新的。

翻新没问题,主要是你得焊接到位,又不是假的,如果是假的就完蛋了。

网友C:
有兄弟手上有这个雷蛇的板子在修吗?帮忙测试一下充电芯片边上PD1负极一个电阻PR103实际阻值是多少 ?

fak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蛇的几代板?我修过8代的,不用电池也过隔离的

这个是7700HQ的,充电芯片边上的PD1二极管烧了,二极管负极一个PR103的电阻上家动过不知道是多大的,现在这个电阻实测是10K。

网友:
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机器真的很神奇,用维修电源无论如何都是不过隔离的,用原装适配器就OK了,换了好几片充电芯片,也打电话给厂家维修部,他们就是没有说到重点,是一定要原装适配器。

网友C:
非常奇怪的是这机器电源接口只有正负两个极,并没有适配器检测脚,为什么用原装的就能过隔离,维修用的电源却不过,电压确定是调成一样的19.8V,可就是不能用,难道充电芯片会通过适配器的正极传数据?

网友(2020-03-16):
引用 网友C:
有兄弟手上有这个雷蛇的板子在修吗?帮忙测试一下充电芯片边上PD1负极一个电阻PR103实际阻值是多少 ?

10k

网友:
现在保护隔离没过 acin 0.3v 把pd1拿开就3.3了 保护隔离就过了 过了不开机
95520换了3个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奇怪的是这机器电源接口只有正负两个极,并没有适配器检测脚,为什么用原装的就能过隔离,维修用的电源 ...

跟适配器的功率大小有关吧

网友F(2020-05-08):
我的怎么可以啊 可能你的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
没修过。。。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怎么可以啊 可能你的电源有问题吧

机器已经修好了,我也很奇怪,估计我的电源有问题,这个芯片有个频率设定脚,这个脚用我的电源的时候会不出周期频率,用原装 的就可以,这个频率是升压的必要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怎么可以啊 可能你的电源有问题吧

w我的现在不充电 不好修 刚插上适配器瞬间充了一下 用原装充电器一样        这个怎么修啊 头大

网友:
假的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