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SPD插针断针

楼主(2020-01-12):
中间的两根内存插槽DPD插针断针,主板背面的焊点有3.3电压
这个要怎么搞?
另外两条内存是OK的

网友:
换内存槽咯

网友A:
这个还用说,肯定是换内存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用说,肯定是换内存槽了。

要用锡炉吧,没有这个设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用锡炉吧,没有这个设备

大热风枪我换过,主要是要预热好是关键。

网友C:
客户不介意的话,可以飞线。直接飞在内存金手指上。以前我这么搞过。

H5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客户不介意的话,可以飞线。直接飞在内存金手指上。以前我这么搞过。

大师傅想法就是另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热风枪我换过,主要是要预热好是关键。

上焊台,下加热高一点就能扒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傅想法就是另类

我也这么干过

网友:
以前搞过,直接小心翘座子起来,单换断的针。

网友:
建议换板了,换槽清孔超麻烦。

网友:
换内存插槽我只能想想,就算去掉了。剩下的孔估计要一个一个搞

网友:
换内存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