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450CC待机正常上电0.022维修经验

楼主(2020-01-12):
接手一片华硕X450CC2.0主板,故障现象第一次能开机正常使用,关机后再开机就是从0.007到0.022不上电。
这种问题估计大家都会忽略一些问题,当然我也是。
观察发现EC和南桥都被换过,询问后换的都是新的。应该没有问题。
那就检查条件:RTCVCC,RTCRST,SRTCRST,3vsus,32.768都正常。心想不应该啊,有上电动作不上电,大多数情况都是由于RTC电路故障或者32.768或者南桥等引起的。
再查到RSMRST无电压,断开后测试依旧没有变化。
那就查EC吧:
ECVCC3.3
ACINOC#低电平
ECRST3.3
LID3.3
3VSUSPG3.3
EC到BIOS的1256脚都正常。
后无意中发现一条断线,补好线测试没有任何用处
再仔细转一圈,回来发现EC70PIN  GPIO14
通过两个电阻用5V分压得出的一个3.3V的5VSUSPG。
测试两个电阻都是好的,干脆去掉两个分压电阻,直接借用3VSUSPG。
测试一天无任何异常,机器修复成功。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闲来无事,分享下经验。

网友:
沙发自己占,过年了,闲下来了,生意也没有前两年了。

网友:
支持原创,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这种类似的问题。我也遇见过,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人为的就壳正常,原来的电路就不行。。。。。。

网友:
感觉这主板工作不咋地

网友:
瞒天过海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网友(2024-07-23):
这个电压是开机之前就有的吗??

网友:
能借电用,都是对电路非常熟悉的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