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管波形不对造成停止输出,什么原因?

楼主(2020-01-12):
集显供电出电后波形不正停止输出,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是上管G极波形

这是上管S极波形

补充内容 (2021-2-7 13:27):
这块H61M-E差点被我当拆件的,终于在年前找机会买了2个9611回来,2元1个一共4元钱,换上之后集显电压出来了,直接亮机,后文继续……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8621-1-1.html

网友A:
换PWM芯片,不行再换MOS

网友B:
BOOT脚升压电容还在吗,像是泵式升压上不去掉下来了

网友C:
遇到过芯片和电容出问题的

网友:
集显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OT脚升压电容还在吗,像是泵式升压上不去掉下来了

Boot电容换了2个,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PWM芯片,不行再换MOS

暂时没芯片,拆了AXGVR上管波形正常,vcore也正常发出不会掉。
换了上管又是波形不正,还引起VCORE关闭,感觉是9611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芯片和电容出问题的

八成是集显驱动芯片9611C的问题,发现波形出现50us之后上管PWM丢失变成-0.4V电压,8876A检测AXG欠压保护,造成VCORE也软关闭了。

补充内容 (2021-2-7 13:26):
这块H61M-E差点被我当拆件的,终于在年前找机会买了2个9611回来,2元1个一共4元钱,换上之后集显电压出来了,直接亮机,后文继续……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8621-1-1.html

网友:
这是上管S脚的波形图,画圈的地方就是负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芯片和电容出问题的

嗯嗯,有可能

网友D:
你这示波器我表示看不懂,能用示波器的都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示波器我表示看不懂,能用示波器的都是大神

我们正好此时学习学习。